显示器在什么情况正常了.才能显示字符对话框?

楼主(2008-05-14):
经常修到高压上去了.G1 正常,G2正常,R,G,B 正常.灯丝也正常,就是屏幕显示黑屏.注显像管是好的)

请问一下: 在以上正常了.有的时候修到一些机子,按菜单,有菜单出来.
可是有些.按菜单,菜单也不会出来?

这里搞不懂的是. 一.在什么正常了.按菜单才会出来. 下步该修哪里.

二,如果按菜单不会调出来.说明哪里有问题.

请前辈们,来帮帮小弟.

网友:
按你说的  那些都正常了就应当有显示了  一般G1不正常  会没有显示

网友:
屏幕显示黑屏,首先要看G1是否正常,G1的电压一般是-1V到-200V之间,要看不同的机型来看,有些机型G1的电压才-几伏,还有必须要确认主机没有问题才行哦,当然如果显示器能显示内容但还是调不出菜单那就有可能是菜单被锁或按键电路(包括按键本身)有问题

网友:
一,显示器不加信号.菜单不出.
二,预视放电路,包括预视放电路的数据存储器(坏的可能不大) 坏了也不出菜单
三,CPU 和CPU 数据存储器坏 也没菜单
我能想到就这些了..大家在补充点.

网友:
MCU正常,字符产生电路正常,行场定位脉冲正常返回,三色处理电路正常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之外有些显示器把对比度和亮度调为0的时个菜单不会随之而变化,黑屏下也能出现菜单.(小心人家这样整你哦)

网友:
楼主知道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吗?4

温总理上午还在河南南阳慰问南水北调移民,中午吃完饭原计划返回北京开会,下午2点30分地震发生后,依然决定调转机头赶赴四川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总理太辛苦了!希望 总理注意身体!

我的经典格言:To the world wow gold you may be one maple story mesos person,but to one person lotro gold you may be the world.

网友:
对于CRT显示器,能出像的基本条件需要知道:G1,G2,RGB,H的电压必须符合标准。G1的电压一般在-20--60之间,有的显示器G1接地。G2电压使用万用表测,数值与表的内阻有关,数字表一般在300V左右,实际在500-800V。阴极电压一般在40V左右,如果在60V以上要黑屏的。灯丝如果没有电压也不会有像的。详细的需要查阅CRT工作原理,这类资料在论坛里可以下载。

网友:
菜单是由预视放产生的,只有整个视放板都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正常显示出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