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进bios急急!!!!!!

楼主(2008-05-14):
intel 主板开机进bios 重设保存后显示,键盘不起作用,放电,故障依旧,主板 intel 945plnd  显卡256M

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

网友:
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
这句E文好象是:关闭电源,并将跳线跳为普通(正常)模式.
注意下BIOS和CMOS跳线!

网友:
检查主板跳线,清除BIOS试一下,有可能CMOS跳线跳错了

换CMOS电池  测一下CMOS跳线可有正常的3.3V电压  刷一下BIOS

网友:
你的跳线位置可能短路了!清除一下尘土!把跳线检查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板子也干净,开机就进bios退出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
现在又出了新问题 ,主板检测卡显示错误代码 12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的设置有出入或者拔过什么硬件或添加过什么硬件?

网友:
把CMOS跳线跳回正确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cmos跳线也设了,也放电了,而且放电时间超过半分钟。

网友:
最后解决是coms旁边的排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