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扩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8-05-14):
cpu座两个孔扩孔,CPU针脚不能接触CPU座下面的触点,导致CPU不工作,该如何处理?
cpu

网友:
最好也是最彻底的方法那就是 换个U座了!!

网友(2010-02-22):
对,换U座~

网友:
换座不合理,这个问题应该不换座就可以解决。具体问题自己想,我想出了2种办法,楼主看你了

网友:
4楼想出2种办法说一下是什么办法

网友:
加根短的针在里面也是一样能用的

网友:
我看过我师傅对付断线的,我想应该和扩孔差不多吧,先叛断是两个孔,然后把上面一层翘起,用很细的线焊到扩孔的针上,多几层应该就搞定了。我是觉得这样行。试试。

网友:
我们这里CPU座扩孔,都是换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