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0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14):
现有一些GA p35的板,开机诊断卡显示"00”,目测未发现烧坏的痕迹,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
主板

网友:
这样回答满意吗?
原因可能是:1、CPU不工作;2、主板未工作!

网友:
CPU好的吧..就当"FF"修,,不过技嘉P35的板子还是去保修吧..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再说仔细一点!
00的含义有三种!
(1)主板bios通过自检!最后出现00!正常运行!
(2)如果将coms设置无错误,则不严重的故障不会影响到主板bios的自检的继续,最终自检结果也是00
(3)主板没有工作出现00或ff

网友:
还有就是张先生不是给了诊断卡说明了!自己看看区!

网友:
是主板不工作代码还没有跑,建议检查cpug各项供电

网友:
先上假负载 测试一下电压 CPU各项指标如果正常 就测试 南北桥的工作电压 是否正常 如果在正常 刷 BIOS 换I/O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