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问题

楼主(2008-05-14):
北桥上的电容对地为零,边上的有极性和无极性电容对地也全为零,内存边上的电容对地也全为零。。这样的情况能说名是北桥短路了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运气好的话可能是北桥边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上的有这么好的运气
像这样的短路就报费了

网友:
如果是两端对地都=0,那NB  OVER了。

网友:
拆下来再量一次NB,如果还短路,那恭喜你,NB挂了

网友:
如果这样还不能确认的坏 不知道楼主怎么才能确认 呵呵

网友:
呵呵。谢谢个位了。我明天就判它死刑。

网友:
北桥NG了,换一个北桥吧

网友:
北桥报废了,换个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