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北桥加焊?

楼主(2008-05-14):
请问各位,对北桥加焊,应该怎样操作?用热风枪对北桥正面吹或是背面吹合适呢?请指点,谢谢先!

网友:
北桥可不好焊,最好用BGA焊接设备,不然不要随便操作

网友:
两面加热,下面放个小炉子(可以自制)上面用风枪
可以自己拿个“好”板来练下手

网友:
北桥加焊难度颇大,很容易造成北桥下方PCB变形的

网友:
要注意整板均衡加热
高手就是用一把风枪也能成功的
这东西没有秘诀的,只有熟练

网友:
完全同意上面的那位说法!
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就应该去面对!·

网友:
如果没有专业的机台,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轻微的空焊可以用850的,最好用那种带旋转风的。风力柔和。在北桥或南桥上面加个散热片可以解决。严重的就不行了。

网友:
用热风枪加焊,风力和温度多少合适?吹板子的背面还是有元器件的那面?用什么助焊剂吗?

网友:
助焊剂就不用了````不过周围的元器件的贴一些防高温胶带````

网友:
自己买把热风枪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 您所说的整板均衡加热
是要对整块板预热吗

网友:
LZ
加焊BGA这活需要多联系
熟能生巧

网友:
能掌握好南北桥的焊接技术是我所期待的

网友:
没有个2年扎实的焊功和维修经验  还不是要手工的好啊   呵呵

网友:
买把好风枪从背面加热,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2009-04-17):
要注意热量均衡,不然pcb就会变型

网友:
可以从主板背面吹,最好上一些导热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防高温胶带````一般是指哪些  可以以说明白点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