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热机老弹出亮度对比度对话框

楼主(2008-05-14):
联想15寸液晶热机老弹出亮度对比度对话框是怎么回事哟

网友:
按键坏,如果你自己修就可能MCU也坏了-----首先你的烙铁不合格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机型的,应该说85%是楼上各位说的问题了,但如果那个GJ15系列的机器就不一定是这个问题了,问题还是要分多个角度去理解的~~~~~~~~~~~~~~~~

网友(2008-06-25):
哥哥哦我修过这样的毛病哦!好多都是换按纽

网友:
嘿嘿 烙铁不行就烧热了 断电在焊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MCU的问题,按键可用万能表量啊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看 故障是否依旧
如故障不变则多为 MCU 问题  反之则为 按键板有短路  多为 按键损坏

网友:
我刚刚修了这种显示器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面板上的按键漏电,换了包好

网友(2008-08-08):
按键坏了,

网友:
拔下按键板,还是出现未拔下按键板的问题,那就是MCU程序或者是MCU本身的问题,具体按型号,

网友:
应该还是按键问题,先拔掉对应的按键就明白了

网友:
BENQ71G+跳出亮度菜单 控制面板自动跳出

这样的按键好换么 ,这样的按键 在哪里买的到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按钮开关,如果电阻太小说明漏电。更换时拔掉烙铁电源再焊。如果按钮都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2008-09-27):
联想液晶显示器
联想液晶显示器

网友:
按键,MCU问题 看来下次遇的话我可要注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