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行干扰

楼主(2008-05-14):
飞利浦 107F??,降压型二次电源。故障现象是关机后重开机有时会行干扰,持续十几秒,感觉是左右拉扯那种。主电源滤波电容,二次开关管,行管,逆程已经换过,不知从何下手了?明天打算换包试试,不知道机会大不?

网友:
包的可能性很大,换换试试,仔细检查看磁芯是否松动。

网友:
恩,应该是和电源 不同步产生的干扰

网友:
包已经换过了,校正电容也换过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把电容换了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查一查元件内部接触方面,比如说电位器,集电器什么的,

网友(2008-08-23):
把行场震荡的周围的电容换一换

网友:
更换行场小心片外围的震荡电容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