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加电不开机问题,很奇怪

楼主(2008-05-14):
HP NC6000,插上电源,第一次加电不开机,测试卡无码;此时如果长按电源关机,再开,则可正常运行。会是哪儿坏了呢。肯定不是1987虚了
用假负载看,CPU电压都有
不开机
cpu

网友:
正常 把COMS电池看看有没电了 要的没电池的话开机第一次是不亮的

网友:
主板没加bios电池。明天去看看,不过要是这个问题,就找块豆腐撞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