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08-05-14):
我的电脑昨天突然坏了,再开机时,CPU风扇也不转了,我试了,电源是好的,有如下现象,如果把电源插头拨了,再接上电,按开关时,电源风扇cpu风扇可轻微动一下.再按什么反应也没有了,风扇轻微的动都没有了.如果又拨电源,按下开关时,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又可轻微动一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电源我拿到别的电脑上,没有问题,我拨了所有的卡包括键盘,也是这个样.我是在开电脑时,突然这个样了.以前,在接硬盘电源时,常有这样,如果有小火花,电源则保护,再怎么按开关也不会开机了,必须拨了插头,再接电.
cpu烧了是这个样吗?前我的风扇不转,发现时,机箱有异味了,但用了2个星期没有什么问题,估计是这次造成的,再问是什么部分短路了?这个问题,请教高手吗?
我的QQ827886808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MOS管短路了。

网友:
mos管的代号什么?是一个多大的零件呢?

网友:
CPU座旁边的,没有一点基础,别人可能很难回答你了,呵呵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只有送修了,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掌握,别在开机了,要不桥就挂了

网友:
晕啊。...........  这种情况............... 我们最好的回答就是建议你送到专业点的地方去修。..............
主板上一定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呵呵  我为了学主板维修现在才起步 已经被我毁了   3块板  楼主别乱试了,也能给修主板的师傅们一条活路吧  呵呵

网友:
肯定是MOS管短路了

网友:
主板上一定有地方短路,测量电源接口对地情况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热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