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的怪现象

楼主(2008-05-14):
17纯平显示器,接主机能正常显示,但换到客户原来的主机就不显示,亮绿灯,客户的主机换其他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怀疑客户主机显卡和主板不兼容,换显卡,还是不显示,换电源也不显示,但换其他显示器就OK。
而这个显示器换其他主机都能正常显示。 :L :L
真是罕见的怪想象啊,晕 :Q

网友:
楼主,你看看显示器数据线接头处,是不是线头问题或者是线头金属和主机的金属部位搭铁,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显示器与主板不兼容,我遇到过,可那是集成显卡,这一例有点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你个问题,有个显示器,有些机子能正常显示,有些机子不亮,只是有高压,亮绿灯,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