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 pro ver:5问题

楼主(2008-05-14):
815ept pro ver:5主板点不亮,风扇转,没有报警声,就是没有显示,黑屏.请详细回答.谢谢.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先测全板的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不?在就是看看板上有没有断线少件,然后刷下BIOS,其实这样基础的东西什么早都有帖子,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
看样子LZ连测试卡都没有啊!
典型的CPU不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