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各位,小弟初学内存维修,目前装备是865pE+内存测试卡。
修了几张DDR1的内存,测试卡测结果,已OK了。可是装到主板上还是点不亮,真是奇怪了。是不是我换的内存颗粒与原来的不匹配啊。
请问内存代换有什么要求吗?各位请多提点高见。谢谢。

网友:
位数.频率.容量.更换时最好找到原型号.因为要考虑都兼容问题.
还要注意打磨条.
还有的就是金士顿的代换很麻烦的.

网友:
三克油。这么说修起来。还挺麻烦了。

网友:
那你就错了,我们都是靠这种维修生存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在此讨论了,是的,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成熟和生活的不断的提高,也许,是我们有的时候并不在乎,可是,维修的行业会持久下去的,内存虽小,但是里边的奥妙也是很多的,只要我们耐下心来,去探讨那么我们会了解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08-07-03):
支持#5楼,我向来以节约为本,一切可用的资源都应该利用起来!!!

网友:
内存的价格 现在很低,如果靠修内存赚钱养活很难,修一条内存赚多少钱呢?

网友:
20元应该总有吧。。 120元的1G内存20元修好不错吧。    BGA1G的内存怎么吹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