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T4X系列的显卡虚焊,加焊后都能用多义不返修?

楼主(2008-05-15):
请教大家T4X系列的显卡虚焊,加焊后都能用多义不返修?我修后大约一般都是八个月左右没有问题,但还是有一些不太好。因为这个卡热量太大了。有没有列好方法能让焊接质量更好一些?

网友:
不如加强散热来的实在,外界气温总在变化总有热胀冷缩

网友:
最好拆下来重新做比较好

网友:
保三个月  八个月也足够了  最好是从新做最好 更好的是做好了用灌封胶  效果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需要维修的技术,需要回报,更需要维修后的品质,我觉得是不是上BGA机能做得更好。

网友:
要保养得好,散热是关键

网友:
客人的使用习惯影响比较大....

网友:
我感觉热的效果不是很好,最好是摘下来重新植一遍,再保险的方法就是点上胶

网友:
bga重植?家焊后就好的很多,bga保险吧

网友:
如果用灌封胶后,  再保修期内坏了,你就哭吧~~~~

网友B:
摘下来 用无铅锡球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下来 用无铅锡球重植

请问你用无铅的话,返修率是多少。

网友:
灌封胶什么东西?

网友:
我遇到T42经常蓝屏,死机,估计是显卡虚焊啊,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