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是否I/O经常出现问题!

楼主(2008-05-15):
希望知道些通病~~!!!!!!!!!谢谢
通病

网友:
的确很多INTEL原装板不触发和I/O有关,但最好还是把触发条件都检查后再做判定,以免做无用功,毕竟INTEL的I/O不是像其它I/O那么容易备。

网友:
差不多吧,INTEL原装板特爱坏BIOS芯片。I/O也比较多。BIOS最好换新的,或找个相同型号的重新刷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