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台EMC DX-777NS无法解决,请高手帮忙啊(已解决 ...
本人有一台EMC DX-777NS无法解决,请高手帮忙啊(已解决)

楼主(2008-05-15):
本人有一台EMC DX-777NS点不亮,刚开始还有高压启动声,后来再也不亮了,该机行场块为TDA9116,行管C5411,二次电源管IRF634,场块TDA8172,本人检测步骤如下:
1、有高压,肯定是保护了,所以在1024*768的分辨率下马上检测B+为320V,G1为-200V左右,然后电源马上保护。
2、检测行管电流,由刚开机的620ma马上跳到1.2A,然后保护。说明有过流。
3、切断电源检测,检测行管、逆程
二极管
、逆程电容、二次电源管,未发现问题。请指点。。。
4、检测G1、G2电路,未发现问题。
5、段开行管,接上假负载,测得B+仍为300V,行管B极为-0.318V,然后还是保护。
6、更换高压包,无效,故障一样。
7、检测TDA9116各脚电压(因无原始数据不知是否准确),发现X射线脚电压达6点几伏后跌落,再测行输出电压为4.1V左右跌落。行频不正常,更换行场块,结果还是无效。
8、检测外围电路,未发现异常(包括可变电阻)。
本人已经陷入困境,于是决定先放一放,过了两天后再重新检查,还是未发现异常。本人决定换逆程电容试一下,谁知不换还好。一换就出大问题了,马上烧行管。于是重新换回原来的逆程电容,谁知还是烧行管,无奈决定拔掉行偏转,再试,有垂直亮线,但行管、二次电源管、枕行管严重发烫,晕死。
于是再拆出二次电源管(好的),行管和枕行管还是发烫,本人没招了,只好重新换行包,还是不行,最后换场块,焊好二次电源管,重新开机,B+电压竟然降下来了,只有60几伏,G1为-40V左右,然后保护,行管还是发热但不烧毁了,重新检测行管、逆程二极管、逆程电容、二次电源管,未发现问题。
本人已经不知道该什么办了,修了几年的显示器还是第一次不知道下一步该什么办,请高手帮帮忙,指点指点。。。
本人先谢谢了
[
]
点不亮

网友:
5、段开行管,接上假负载,测得B+仍为300V---------这个电压是否二次电源输出即行供电电压,如是,则过高,修二次升压电路

网友:
1、有高压,肯定是保护了,所以在1024*768的分辨率下马上检测B+为320V,
5、段开行管,接上假负载,测得B+仍为300V---------这个电压是否二次电源输出即行供电电压,如是,则过高,修二次升压电路

网友:
7、检测TDA9116各脚电压(因无原始数据不知是否准确),发现X射线脚电压达6点几伏后跌落,再测行输出电压为4.1V左右跌落。行频不正常,更换行场块,结果还是无效。
检查 下9116 定时RC 有没有问题? 找个有9116的机子对照着把9116电压一测量
问题应该还是在震荡IC 周围

网友:
兄弟们,你们说的方法我刚才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兄弟们,你们说的方法我刚才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而且现在还没有高压启动声了

网友:
震烫IC周围元件也未发现异常,二次电源电路没有发现断路,元件也未发现异常

网友:
B+是二次电源电压的啊

网友:
还有,本人这里只有这台显示器的震烫IC是TDA9116,其他的都不是,所以没办法拿到数据,不然就不会这么茫然了

网友:
ENC的TDA9116非常容易损坏,你能提供下TDA9116的实测数据么?
建议如有条件的话,换TDA9116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出现后面所述的故障是因另一维修员把Q601和Q602的极性装反了,现在已经有高压启动声了,但还是高压保护,而且不时还会烧行管,本人从一台好的找到一块STV6888进行代换,故障不变,现在我在行C极与地之间焊一个682的电容来保护行管后,高压启动并不再保护,行管温度上升比较快,不一会就烫手了,把682电容换成102后,开机才两次就烧了一个行管,
,不得已又重新换个行管并把102电容换成682。此时B+电压为239V,B+电流为740mA到950mA之间漂移(好高啊
),行管B极电压为-0.167V,G1电压-92.3V左右有时侯电压为-88V,G2电压为160V,STV6888各脚的电压如下:
1、0.36V
2、0.13V
3、0.1V跳变为4.23V马上再跳变为0.1V
4、6.26V
5、0.24V马上再跳变为1.87V
6、3.91V
7、0V(行地)
8、3.10V
9、3.10V
10、3.37V
11、3.03V
12、-0.09V
13、7.89V
14、3.60V(COHP接地)
15、0V跳变为2.70V再马上再跳变为4.82V
16、0.28V
17、4.92V
18、11.12V
19、1.89V
20、5.08V
21、0V(场接地)
22、3.40V
23、3.45V
24、3.70V
25、6.23V(X射线保护脚)
26、11.5V马上再跳变为5.65V
27、0V(地)
28、4.36V
29、11.26V(电源VCC)
30、3.36V
31、3.36V
32、3.83V
数据就是这样,不知道哪位朋友能够告诉我,问题出现在哪里?
[
]

网友:
还有哪位朋友能告诉我VR60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HV.ADJ,也就是高压调整。怀疑楼主遇到的问题是高压取样电路有问题了,一般是电容器失效。

网友:
昨晚本人将高压取样电路的所有元件全部换过,把VR601阻值也调到最大,电压降了一些,但行电流还是很高,所以本人还是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晕死,在这种情况下,行C极与地之间连上682的逆程电容后开机,屏幕有光栅但无字幕,B+电压为180V,G1电压为-65V,G2电压140V,行电流为400mA到560mA之间漂移,去掉682的逆程电容后开机马上就会保护,
[
]

网友:
有一招叫做顺藤摸瓜
顺着HV.ADJ电位器的线路就可以摸到高压取样啦。检查一下取样滤波的电容器是否异常。可代换一试。此电容器一般在高压包附近。
[
]

网友:
哪个保护就查哪个。。。。。。。。。。。。。。。。。。。。。。。

网友:
根据你的电压看,好像你前面的5V电压有问题。30.31脚应该有5V才对啊。要不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兄弟们啊,这台机子真害人啊,原来是R621电阻变成无穷大,由于该电阻被胶封住,看不见阻值,所以不在意,后来把胶刮开后才发现变色了,拆出一量才知道问题出在这。。。。。。。。因为该电阻功率太小为1/8W的电阻,应该很容易损坏,还有R620也是,我就全部换成1/4W的电阻,我这着应该是这款机型的通病,因这台机子的色度解码电路也损坏,所以我还不把这款机型的数据写出来,等明天我把数据写出来后希望斑竹能给我加精持顶。。。。。
:P
[
]

网友:
621是那里的元件呀,是不是取样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