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座子虚悍 加上板子变形

楼主(2008-05-15):
775 座子虚悍 加上板子变形, 是否就没救了? 有没有大侠有方法对付?
方法

网友:
还真不太清楚加焊775的U坐怎么搞 不过板子变形倒无所谓 我自己用板子就已经变形了

网友:
先校正变形,再加焊775座,否则加焊成功几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试过加悍后更差....
有没有好的方法校正变形?

网友:
找一个用螺丝拧的775风扇,把他拧上去,等板子有好转手再焊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