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JPG图片打不开,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15):
数据恢复JPG图片打不开,怎么解决?

数据恢复JPG图片打不开,怎么解决?

网友:
恢复出来的数据有问题,使用Winhex修复JPG图片,重新恢复看看JPG图片打不开不。

网友:
这个一般是文件头或文件尾损坏所致,可以用WINHEX软件尝试修复JPG图片文件头一试。

网友:
JPG图片打不开的修复方法: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FAT32分区中,如果你对文件系统和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原理比较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这是正常现象,以后有时间专门写一个这样的专题,现在只是简单的说一下FAT的分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三种原因:
1、文件在储存时有碎片(数据不是储存在连续的扇区中),当格式化这个分区后用恢复软件扫时。
2、文件在删除时文件目录项中标记文件起起始簇号的高16位数据清空,用软件恢复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FAT32分区中,FAT16的分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3、文件删除后写入新的数据,恰好写入的数据把原来的要恢复的这部分数据部分覆盖或者全部覆盖

这种现象的恢复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好的恢复方案。

网友:
你是用什么恢复软件?

网友(2008-06-27):
按jpg特征码恢复和按fdt恢复是有不同的 后者的情况下就是4楼讲的  实际恢复的可能就不是jpg文件
按特征码算法恢复的jpg文件  要分很多类型 对标志符进行逐一分析  没有的还要手工写之 但对于非baseline的jpg(尽管不多) 由于huffman表的缺点 基本是不可能修复成功的  当然成功修复的前提是在sos后的压缩码流是有的

网友(2008-10-05):
文件头的恢复是不是大多都是手动恢复,不知道能不能给个学习使用这个软件的网站

网友(2014-11-14):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用的软件是D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