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it BD7内存供电

楼主(2008-05-15):
收了一块升技Abit BD7主板,上DDR内存假负载测2.5V供电端测试点电压为3.3v(测过N多845板子2.5V供电端测试点电压在2.5V左右),不知道这个3.3V电压正常否,另外一端1.25v供电正常,现不敢上内存条,怕烧了条子,该板内存供电是W83301R,2个6930A,2个D0233,还有个1117应该是向NB供电的

网友:
3.3V 正常 很多板子都是 3.3或 3.4  我昨天修的板子也是3.3以上 标准的是  2.5V 搜集了一下资料 决定一试 嘿嘿 没烧 正常点亮 测试正常!

网友:
OH,MY GOD,点亮了。。。。。。。感谢沙发

网友:
不是吧  ?    DDR有3.3V的的吗?  你是不是测成184了?

网友:
这个3.3V的真的能上么?我没有遇到过,请问一下论坛里的高手,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啊

网友:
DDR1 3.3V   可以上内存 我见过 楼主也试了 可以见得 !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3.3也正常 遇到过 也是845板子````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是845的,支持DDR和SD两种内存,测得两组供电相通都是2.5V,但板子能点亮,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D3或D4,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主板同时支持SD和DDR的话,一般主板上面有跳线调节电压,如果没有,则SD和DDR同时用3.3V供电,不会烧内存,放心使用,

网友:
楼主听前面的师傅说都没有问题,试试吧,等待结果,大家以后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种内存的应该有跳线,一般精英的板子比较常见,是431组成的供电电路,sd供电应该是3.3v,跳线跳一下试试

网友:
既然1.25V都正常的话说明主供电2.5V也是正常的!怀疑你测错地方了!

网友:
3.3V很正常的!!
许多杂牌板子都直接3.3V供电
还有就是如果你急需换某个元器件没得找
只有飞线 飞线过去的不就时3.3V嘛
应该没问题的!
我是新手!!

网友:
我直接帮你换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