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闪绿灯黑屏[已修好]

楼主(2008-05-15):
昨天接到一个DELL的显示器,闪绿灯黑屏。感觉每次绿灯闪的时候屏会随着绿灯的节奏微微亮一下,但不是很明显,请问这是那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和我一样遇到过这样情况的朋友?

故障解除:是一个J198的三极管被击穿。在板卡上测试时是好的,取下来测试出是通的!

网友:
如果你没有拆开的话  应该是一体板上输出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如果你已经拆开了  那么先代换一下高压板了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引起CPU误动作

网友:
有可能电源供电不足,查机内开关电源电路或高压板等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