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X22机风扇电压和音频问题

楼主(2008-05-15):
IBM X22 机子从桌子上摔下来,将放音频接口摔坏,当时插着音箱。
所以将录音的接口焊下来换到放音的接口上。现在放音接口正常,但却录不了音,所以想请问一下,不是有内置的录音器吗,为何拿掉接口内置的录音器就用不了。

风扇在换散热胶的时候,连接风扇的塑料插头坏了,所以想请问风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从哪里取电比较好。谢谢

网友:
风扇供电5V,可从USB供电取,再换上一个录音接口即可

网友:
谢谢兄弟回复,手头没有X22的音频接口。所以没法替换。只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拿掉接口,内置的录音器就使用不了。

网友:
内置录音器通过接口内触片接通,外置MIC时自动顶开内置触片接通外部,需自己连线

网友:
感谢这位兄弟的解答,能否帮我看一下,是否在此处两个地方进行连线

网友:
不知道应该在哪里连

网友:
系统里的声频设置的麦克风,你选了没有?

网友:
将右边的两个点连结,手中有一个板,接口和这个不同,需试

网友:
请问是红圈里的两个接触点相连吗?我一碰到 1 这个接触点。赖叭就发出“磁磁”的响声

网友:
对,可连上一试,此处为小电流通过,不会烧件

网友:
试了一下,不行,一碰到,喇叭就发出很吵的响声。除非断开,不然这种杂音一直持续。

网友:
可拆下原插头看内部连接关系,插入外置麦克风可断开之两点即是

网友:
肯定不是1和2相连,应该是和后面的那个点连,你只有看下,你拿下的那个座子是怎样的结构,才知道是怎么个连法.

网友:
CPU风扇插插座上的塑料坏了?这个部分上的塑料件,既然没有有,也照可以正常使用的呀,只要插针还在主板上面。

如果你的音频部分还没有解决的话,我可以免费提供你个二手的,先说明该部件是老式横排还是现在的竖排的。运费你自己负责(可到付)。

网友:
你把取下来的那个插孔量一量,看那两个脚是相连的.

网友:
其实答案就在你的手上,量一下你换到音频输出口的插座有哪两点相连,照着连就行了.这种座子应该是1脚接地,无插入时2和4及3和5相连的.风扇插头坏了剪掉直接焊板上就行了,为什么要改线路呢?

网友:
太感动了,这么多高手指点,风扇接口我已经连接好,按原接口用热胶搞定。

音频接口还没有搞定,我将坏了的接口图片放上

录音口的第6脚好像和放音口的第1脚是相连的,我记得拆下来的时候,上面是有一张铁片的。好像还有和背面有个点也是连在一起的,我想这应该是地脚。

最让人奇怪的是,主板第2脚,我一将镊子放上去,音箱就发出“磁磁”的尖叫声,很响,别的脚都不会有这种现像。不知道这只脚应该算什么脚。

网友:
手上没有X22的图,随便找了截了一张关于MIC插座的图加以说明: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二脚接至MIC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第四脚接至内置MIC.当这两个脚断开时,机内MIC信号没连接到放大电路所以不能拾音,因为MIC放大电路的增益很大,第二脚悬空时会产生较大杂音,触摸该脚会产生很大的感应声.

网友:
将2和4相连,内置麦克风可以正常录音。但是录起来的声音还拌有很吵的燥音,还有“哨叫”声。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排除?(有时偶尔没有哨叫,但是把笔记本转一下方位,哨叫反而更猛烈了)

发现了一种事,测放音口的1和6脚是不通的,但测录音口的1和6脚却相通。难道他们有区别。是不是放音口的6脚是没起作用的,是空脚。会通的这1和6脚和地线量过,可以接通。

网友:
相信你一定玩过卡拉OK,由于话筒音量调得太大引起啸叫不是没见过吧?在音量控制里把话筒音量调下来就可以了.一般都是把话筒静音掉的,聊天软件需要时会自动打开.

网友:
在不开启录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样的“哨叫的”连续声,很尖锐的那一种。
将耳机插入放音口,连续的“哨叫的”就没有了,但是你动一下键盘或说一下话等动作,耳机里也会出现同样的声音,就好像你现在正在录音一样。
还有一种情况:没坏之前插上耳机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现在插在上面不做任何动作,耳机里也会有一种持续的“沙沙”声在里面

网友:
我的键盘也不能放上去了,一放上键盘,音箱就传来“嗡嗡”的响
我把手指放到内置的麦克风上面,音箱就嗡嗡的响,慢慢移开,这种嗡嗡声就变上,手指移动到离麦克风远一点,嗡嗡声就消失

网友:
应该是3和6连吧,在不插的情况下,是3和6,插上后是3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