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画面变下且按键不可调

楼主(2008-05-15):
联想显示器,就这问题,开机器画面都正常,进系统后就严重变形,画面很窄,显示器的按键也不可以调整!~!!
这是哪方面的问题哦,要从哪方面查找...........
谢谢

是没有OSD菜单呢,还是有菜单却调整不了。
如果没有菜单,从总线数据、CPU、按键电路和视放部分查起
如果是有菜单,调整无变化(指示条在动),就检查S电路,行幅电路。
的确是这问题,按菜单键没有反映,是脱焊造成的

网友:
行电路没有升压,看一下升管有没有开焊

网友:
你把系统的刷新率和分辨率调一下,如果是17纯平的话,调成1024*768@75就成了,试一下,不一定是显示器的事,

网友:
二次供电电路故障,查升压二极管及电容有无损坏,开关管有无损坏

网友:
你换个显示器试试电脑先,这样排除起来不是比较快吗??
如果不是显示器的问题,那你就要找你电脑的显示卡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