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坏了会出现什么样的常见故障?如何检测?

楼主(2008-05-15):
我是个菜鸟,刚接触这个行业没有多久,我们这有3个主板,都是开不开机,发到别的地方去修,他们告诉我说是南桥芯片坏了,修不了
那为大虾能告诉我,
南桥芯片坏了都有什么症状啊?除了开不了机,还有别的现象吗?怎么如何去检测南桥芯片是否坏了呢?
开不了机

网友:
我都想知道,你要是知道把结论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
南桥坏了,有USB不能用,PCI插槽全部不能用,上不去网,键盘鼠标不能用,不开机,开机使用不稳定,蓝屏,死机,重启,说的不完全,下面的补充吧,

网友:
这么多啊,我有几块板开不了机维修的说南桥坏了.机都开不了,怎么上网,用鼠标和USB.

网友:
开不了机是指不通电还是通电了CPU不工作,如果是南桥击穿的话,一般接上电源南桥就会发烫,也可以在日光灯下看芯片表面是否发黄,如果是芯片老化或者是芯片虚焊,那样的话检测就麻烦点

网友:
关于如何判断SB的好坏,本论坛里的帖子实在是太多了!请LZ仔细耐心的去看。关于SB坏的症状,可以说只要SB参与管理、控制的,SB坏都会引起相应的故障,具体故障的表现不一定一样。

网友:
南桥芯片坏后的现象也多为不亮,某些外围设备不能用,比如IDE口、FDD口等不能用,也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量USB的阻止
开机南桥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