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20G硬盘只能用2G?

楼主(2008-05-15):
我们公司有块以前的硬盘,IBM20.5G的硬盘,可现在只能用两G,而且在分区的时候也只显示两G,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其余的18G都跑到那里去了?那位大虾能告诉我?我应该如何去修复这块硬盘啊?
硬盘

网友:
典型的电路板问题
你这个盘是典型的电路板问题引起的,建议你把板拆下来把寻道口那里的触点用风枪加焊一下(焊到圆).应该这样处理一下就OK了
还不行的话就是固件模块有问题了,用PC3K搞吧

网友:
检查一下跳线

网友:
对。IBM的这种情况比较频繁的。
先把接口清洗好。在看看什么情况喔...

网友:
跳线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西数的白盘20G的,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只认2G。

网友:
不知MHDD里面认多少呢?
IBM的跳线好像是最麻烦的,看它盘体上面的标就看到头晕.
还是版主说的应该是跳线问题吧.

网友:
我的这个盘没有插跳线,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