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 266- cpu 没有供电!

楼主(2008-05-15):
我公司内部有三张华硕P4 266 的主板,它采用的是三相供电电路,由一个主电源芯片和三个从芯片供电,可是这个芯片的控制端都没有电压,请问是哪个部分的问题呢?

网友:
首先更换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如果换了大IC没用 把小 IC也换了

网友:
IC换了试试再说
三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潢足,重点看它的供电,VID,开启脚...................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IC工作条件不满足,你换N个也没有用

网友:
先测一下大电源IC的供电和VID看是否正常,如 无供电查前级是否有故障,有供电无VID换大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