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认不到盘

楼主(2008-05-15):
40G的希捷硬盘,自检通过,mhdd通过有11个坏道,其中有一个在盘头
GHOST 能装到70%,挂双硬盘也能发现新硬件 就是找不到盘,怎么解决啊,
屏蔽坏道或者把坏道弄到盘尾的话怎么弄,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样,你可以先把系统做到其它的分区试试看,最好同时也把你的数据线换一下,
MHDD就可以直接修复

网友:
用MHDD的ERASE擦一下,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谢谢蛤,。,,嘿嘿,硬盘已经ok啦。。低格了下
重新格式化一下把坏道分开,系统装上了,可以认到盘。。

网友:
 也许你这样搞.不太稳定的。
这个硬盘时间不长。..!!!!

网友:
只是前面几个的话MHDD加表

网友:
MHDD加表,THDD加表,PCI逻辑扫描都可行的!

网友:
估计LZ这样搞不彻底的~~~~~~~

网友:
希捷的硬盘挂个自检  出来就很完美了

网友:
MHDD就可以直接修复

网友:
MHDD加表,THDD加表

网友:
希捷硬盘如果自检通过,很少还会有坏道,要不就是SA区不稳定,手工加表试试有效果没

网友(2008-09-23):
低格有的时候可以用
有的时候就要报废了

网友:
要人很菜,请问MHDD的

网友:
补上,请问MHDD的 , ERASE 具体命令怎么用啊~` 我打上去,它好像要我输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