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H882可以用3055代换吗?

楼主(2008-05-15):
求教,场管H882可以用3055代换吗?如果不能,能用哪些代换? 还有LM358供电5V正常 OUT1 输出1.7V左右,OUT2无输出,是否判断这个电压比较器已经损坏
[
]

网友(2009-09-28):
H882是场管吗,资料查过了吗,记得它是华硕主板上的NPN型三极管,分别是B C E 。

网友:
h882好像是三极管,3055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