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MD制作的电源!

楼主(2008-05-15):
现在的电源为什么不采用SMD工艺制作呢,还要用手做的!
电源

网友:
简化电路和工艺应该是个方向,厂家要从现有材料和成本来考虑。

网友:
应该是现有的元件工艺达不到要求的标准,还有成本的问题。

网友:
SMD元件过小不利于电源部分大功率工作及散热,直插式散热好,生产及维修成本低

网友:
台达电源的线路板上就有好多SMD贴片元件,还过是两面都有元件,一面还是有直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