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不到!

楼主(2008-05-15):
一个迈拓的硬盘读不到在本机上读不到拿到别的机引导就可以读
  不过装完系统一直正常就在重起后又读不到
  晕啊!!!!
  来回装了几次系统了!!!!!!
  还是老样!!!!!!!!!!!

  可是到了最后到别的机上也读不到

   分区工具也不能分了!天啊!

  提示 Error loading  os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楼主!
你找一个专业的硬盘检测工具检查一下,
例如MHDD.在检查之前先看看MHDD的使用说明,

还有楼主所说的这处情况,应当考虑电路板接触不良的问题.
先看看电源接口有没有虚焊的情况吧!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一个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