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拉不到边 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8-05-15):
一台JEAN JD772+的显示器
EMC代工的 怎么进它的工厂模式 下边共有5个按键 求助啊!!!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调行拉不到边,可在行管与地间并一1K---2KP/2KV电容,即可展宽

网友:
麻烦兄弟说下 行管的B C E哪条腿 对地接这个电容>?
兄弟不才问下..

网友:
行管面朝你站立,从左到右依次是BCE,在CE间并一支高压电容,并注意楼上提示

网友:
断电后,按住上键不松手,再插上电源插头,等屏幕出现图像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