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文件显示不出

楼主(2008-05-15):
隐藏文件显示不出~~~~~怎么办

网友:
你中毒了哦 杀毒360杀 在用杀毒软件扫

网友:
本机杀不行的话,就放到其它正常的机器上杀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明确.是系统的隐藏文件显示不出来吗?
你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显示文件.具体的在USER里.
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EXPLORER--ADVANCED
将HIDDEN值更改即可。

网友:
隐蔽分区一般品牌有,使用特殊方法分出的保护分区,不知详情不好做具体回答。建议咨询客服。

网友:
你系统中毒了,重新安装系统。安装杀毒软件查杀病毒。

网友:
usbcleaner用 这个工具查杀一次auto病毒,再进行修复

网友:
可以学习学习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