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2

楼主(2008-05-15):
本人今天接了一块 V星MS-6712  是别人修过的,
内存电压只有1.8  后来换了个40N03H  因为手上没有所以用了个 60T03H代替  不知道可不可以?
现在内存电压2.7了  但还是不跳码!没复位!
仔细检查了一下  发现 电池旁边有个二极管让人把板上的脚给焊掉了, 没办法 只有把它先弄好罗,.  弄好后 开机不现不能触发, 多试了几下 又能触发了,但还是没复位!再量电压发现内存电压又变回1.8了.
晕了, 因为技术太差了,一点头绪也没有,  不懂怎么弄了, 恨不得二期培训马上开课,
现在有三个疑问,希望能得到帮助:

1.40N03H能不能用60T03H代替?  它在这个板上主要起什么作用?
2.电池旁边那个二极管它又是做什么用的?
3.  我现在该怎么去检查,怎么去修?

网友:
40N03可以用06T03来代.

电池旁的二极管,是用来提供跳线上的RTCRST#的电压的.

这个板,BIOS很容易坏,请先刷BIOS,另外,CPU和北桥之间的电感也要看一下,北桥也比较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