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的845主板

楼主(2008-05-15):
之前送修过来是内存无供电,换内存供电管后正常,开机后,屏幕有显示,带码跑7F7D,就卡在那里(检测硬盘和IDE设备的界面),下面提示CMOS checksum erro-Defaults  Warning!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n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rber to save before quit     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啊,按了Del键没出来BIOS设置界面,只是左上角一个“-"一直闪,是BIOS资料错了吗?

网友:
跑7F亮机正常。
看电池有没有电;清CMOS试试;刷BIOS或换BIOS。

网友:
LZ我和你一样的  期待答案

网友:
就时按DEL进BIOS时 屏幕上方会有  -  不停的闪

网友:
看来我真得买个刷BIOS的编程器!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CPU风记扇插错了位置啊,有些主板有一个系统风扇接口,不要把系统风扇接口和CPU接口弄混了,你仔细看一下主板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网友:
英问好像是说:"COMS校验错误,CPU已经改变...请在COMS里设置并在退出前保存.."
你看下CPU风扇有没接错地方吧...不行可能就要刷BIOS了..

网友:
超频过?放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