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PS/2口不会来怎么修?

楼主(2008-05-15):
V星845主板PS/2口不会来怎么修?开机自检键盘错误,键盘鼠标灯不亮,换键盘鼠标还是老样子,主板上哪里出问题了?要怎么修?

网友:
先把排容干掉,不行跑线,键盘鼠标线路很少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这主要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相应的图纸?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你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去检修:你测一下P/S2有没有5V供电(P/S座在上方,背面的上行的第一脚就是供电脚和USB一样的数法,还有你可以看到在P/S 2附近有一个电感,这个电感就是5V供电,这个电感容易损坏,造成无5V供电,或5V供电就足进而使P/S2无法使用)。如果有供电,那么你可以把5V滤波电容和P/S 2的时钟,数据滤波电容,拆了试一下,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接口附近的472之类的电阻,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你可以换一个I/O试一下,对了还有一个简单的那就是测一个PS2时钟和数据到I/O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谢谢个位,我试一下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排容                                      排阻

十万个V什么 -2 不遵守版规。提醒下,回答不要这么含糊!

网友:
先测电压吧,一点一点找找看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