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CPU100%

楼主(2008-05-15):
HP Compaq nx6325 开机过一会CPU进程就100%了,才开始怀疑CPU散热不好,拆机给处理尘土和加硅脂。开机还是一样,然后又做系统试了下,还是不行。期间Temperature一直打不开,用手摸CPU温度不低了,还一直转。然后又换硬盘重做系统试了,还是不行。还有就是做系统的时候好象慢点。本来还准备了图片的可是现在不能传图了,为什么现在不能发图片??

网友:
使用PE光盘启动一下,也可以进安全模式,应先排除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才能确定下一步的维修思路。

网友:
首先排除有没有病毒---杀毒,再排除有没有软件冲突如杀毒软件方面的冲突---停掉一个,再者南桥IO等故障

网友:
我上面说了,刚装的系统可以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排除系统和软件的问题,方便的话先换块CPU试下吧,碰到过几台本本,IBM和HP的这样的问题,换了U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