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大板不接显示器跑13,接显示器跑AF

楼主(2008-05-15):
此板南桥采用82801BA,南桥触发开机方式,CPU供电有时1.53有时1.45,时钟0.38或0.4,复位和PG和主供电情况类似,上CPU可检过代码为C1,上内存显卡后代码为13,接上显示器跑AF,请各位帮忙。另外发现VDDQ有时为1.67有时为1.53,南桥待机有时为1.8有时为2.0,我用的数字表有0.04的误差。(小南桥)

网友:
一些板跑13码已跑完,可以亮了,是否亮机?不亮换个PCI显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