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修过的硬盘故障率为多少?

楼主(2008-05-15):
大家平时处理过的硬盘,觉得哪种维修方式(软件、硬件、软硬件维修)
翻修的几率最大?硬盘平均寿命为多少?
我接过几个maxtor的薄盘,20G,当场装系统,分区没问题,当晚格式化,跑一下坏区检查,第二天就认不了盘,估计固件有问题
请大家讨论和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属于需要大量样本的统计问题,一般无法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也不能判断某种维修的优劣
解决对了问题,估计硬盘也能用上一在段时间
如果没有彻底解决,或者问题会重新出现(触发)

网友:
这个问题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看盘稳定不稳定的。
有些是修的稳定不稳定。
不同的硬盘。都比较难说。..

网友:
感觉硬盘比较精密,多数问题都是硬件引起的,即使当时修好,使用中也很容易出现问题。虽然我也是做这个维修的,但对硬盘维修越来越没信心了

网友:
不好说啊
要说最好修的那就是黑盘只坏板子的情况
换ROM就全好

网友:
我对我自己搞好的6E盘没有信心,我现在还有20多个自己搞好的6E盘不敢卖,6E盘搞好了没用几天就又是红绿点多多的了。

网友B:
版主,黑盘也不好修的,像你说得只是简单的故障呀,要是连ROM一起坏了的,那就麻烦了,PCI3000也修补好的,还有黑盘的红绿问题,SF等都是目前修不了的。

网友:
6E的盘是好让人头痛,搞好放在那里,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又是红绿一大堆.

修出来的盘有时真的不敢卖给客户一样.心里虚的.

我不是专业修盘卖的,呵呵.修出来的盘自己试用一阵子再卖出去,觉得放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黑盘也不好修的,像你说得只是简单的故障呀,要是连ROM一起坏了的,那就麻烦了,PCI3000也修补好的,还有黑盘的红绿问题,SF等都是目前修不了的。

我只说只针对板子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