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主板故障无法判断

楼主(2008-05-15):
945GZ主板故障无法判断

· · ··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

· · 测PCI复位电压没有· · IDE复位电压没有· ··

· · 能否判断南桥挂· · ··

也·是一块945GZ主板故障· ·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
·
· 测PCI复位电压2V · 正常应该为3.3V

· · 测PCI-E复位电压无· · 能否判断北桥挂··

在线等 · ·

忘了说了· ·
· · ·  ·
· · · 12V,5V,3.3,都正常 ·
· ·时钟也有电压· ·就是没复位

网友:
没复位先查供电都正常吗?时钟正常吗?

网友:
忘了说了· ·
· · ·  ·
· · · 12V,5V,3.3,都正常 ·
· ·时钟也有电压· ·就是没复位

网友:
CPU电压正常吗?如正常看CPU座子是不是需焊了。

网友:
检查复位针开关的3.3V或5V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查复位开关到电源插座的电路

网友:
VCORE  出来没?时钟有没有CLOCK(光有电压没用).

网友:
现在的775 754 之类的主板如果开机无CPU供电或无复位的话,不能只简单的查CPU供电电路,或复位电路.有可能其它电路有问题也会导致上述问题的发生.LZ可以查一下,其它的供电正不正常.比如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