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PU温度高

楼主(2008-05-15):
一清华同方笔记本,才用几个月,好像是K400C,CM520的CPU,开机CPU温度40左右,用10分钟就到50多了,打3D游戏迅速升到70度左右,然后死机,重启,打开笔记本,发现里面螺丝贴有标签,不敢乱动,请问大家,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引起的,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很明显,是散热不良造成的,买个笔记本散热器,不行就到经销商那儿去,让他给你解决,

网友:
用时间长了后 你的散热片给堵了 想办法清理一下  自己不会拆就别动手 请人帮忙

网友:
加大散热............................或清理里头的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