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要做BGA,如何判断!!

楼主(2008-05-15):
什么情况要做BGA,如何判断!

一、 判断 BGA芯片损坏引起的电源短路现象:

• 5V、3.3V、3VSB、1.8V电源与GND短路,一般情况大小BGA都已损坏,以810W系列和815 系列的主板最为常见。

• 1.8V、3VSB电源与GND短路,一般情况均为小的BGA芯片损坏,以810W系列主板比较多。

• 3.6V电源与GND短路, 一般以BX系列主板最为常见。

• P1、P2I系列主板中,如果VDDQ(1.5V)电源对GND完全短路,一般为大的BGA芯片损坏,另外如果同时VID内核电压与GND完全短路,此时就应注意MOS管是否烧坏。

• P4系列维修主板中,1.8V电源对GND完全短路较多,一般情况下是大的BGA芯片损坏.

• 关于 P4、P1、P2系列主板维修故障为不上电时,应检查一下1.8VSB电源对地阻阬是否变小。

二、通电情况下 BGA再度损坏的原因分析:

  P4、P1、P2 系列主板有许多大BGA芯片在还没有排除主板电源短路故障之前盲目给主板通电造成损坏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此时在接上电源之前应注意主板各MOS管的状态,若发现MOS管的栅极的对地阻阬已经变小或是12V电源对地阻阬已经变小.应先排除故障后才可通电,一般就可避免烧坏大的BGA芯片,当然排除以上情况也有例外,在上述两个条件正常的情况下,也会有损坏大BGA芯片的,这主要是DC_DC电源管理PMW转换芯片损坏,以及12V稳压部分电路有问题,大家在维修时要分别对待。

• 用橡皮捶敲打主板 BGA芯片来判断BGA故障方法:

• C1不显试打大BGA成功率较高的板型有BX,AX,系列;成功率较低的有WX,815,P,系列.

• 00不显试打大BGA成功率较高的板型只有P系列;其它的板型勿试.

• 显示异常的 ,以WX,SIS,815,损坏大BGA的较多,试打可行,其它的板型勿试.

• WIN98异常的,除P1,P2I试打大BGA成功率很低外,其它的板型可试打

• 外观问题 :

由于装BGA时松香的挥发,以及清洗时松香的溢流,都会造成CPU座,DIMM槽的

粘附,造成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提议,在装和清洗时应胶纸粘住CPU座DIMM槽.

                                                                     --------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