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温度很高

楼主(2008-05-15):
一个17‘‘AOC普平显示器行管温度非常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高压了。但是行管并没有被烧坏,中间之脚电压160V左右,请问是什么情况造成温度如此之高的?

网友:
测看电流大小,好象是过流保护,查行摧管电容试换

网友:
 检查一下行周围的焊点是否有开焊,虚焊,一次电压,二次电压虑波电容;行推动级工作状态,换的行管是否参数相符,行管质量是否有保证......

网友:
本人还是菜鸟..记得老师说是行激励不足或是推动变压器那一块有问题..我只知道这点..这个问题正好可以理论与实际结合了..LZ如果修好了.记得说下呀 .小弟也好做个笔记...

网友:
没有虚焊,换行管 的参数也对。补了一两个虚焊还是发热,最后我加了一个风扇
    还没找出原因。行推动和行激励怎么查我就不知道了。希望了解的同志能说一下

网友:
有元件变质或二次电源电压偏高,应先检查二次电源电路及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