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PRO花屏求助!有游戏截图和R3显存测试贴图帮忙分析下啊是不是显存坏了啊

楼主(2008-05-15):
我的9800PRO花了害惨我了<<<<<<<<<<<高手帮忙分析下是GPU还是显存坏了啊  帮忙告知下是哪个显存有问题啊   谢谢      油箱:lubinwaik@126.comlubinwaik@126.com

网友:
花屏找花屏的原因,供电找供电的原因,一般花屏的原因是由于显存芯片或者是主芯面gpu造成的,你的显卡应该是nv的,可以有测试一下,查看是否颗粒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可以考虑的gpu原因,像空焊了,短路了等原因。显卡的维修确实很麻烦的。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进系统也没问题一玩游戏就象上面截图那样

网友:
9800是电老虎,估计是GPU虚焊了,找专业的维修补焊下吧,估计没事了!

网友:
上个星期拿华强北赛格6楼看了下 他说显存虚焊了个测试过了 :'( 但找不到是哪一颗!!我自己也是做维修的就是没工具啊正打算花80元买把大风枪回来吹下GPU啊:'( :'(

网友:
9800花的太多了,好像一般都是GPU或者MEM的问题。

9800花的太多了,好像一般都是GPU或者MEM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业余就能搞得定的 可能GPU或者MEM都有问题。

网友:
可能GPU或者MEM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你开机后用手按压显存看看那个会有反应。还有能否上个进系统后的图?

网友:
怎么测显存虚焊???

各位大侠说下..偶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系统了就不花了但是一进游戏就上上边那个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显卡也是这样的  具体故障不一, 我的是gpu虚焊,

网友:
我有一快440X显卡,打CS和你的一样,玩别的游戏都正常,用了一年多,还在用

网友:
我前不久重新加热过GPU>>>>我准备拿到公司里面去搞下<<<收了2个二手的9800PRO把GPU拆下来植球换上看看如果好不好就换显存我的显存是3星GC2.2的好象是2.2NS的颗粒编号是:K4N26323AE-GC2.2顺便问下深圳华强北哪里能买到这个颗粒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你收的9800里面没有现代的显存吗?都是三星的?

网友:
是三星DDR2的-GC2A=2.8NS的 :$

网友:
9800p重新植球难度比主板北桥大多了,还是从显存部分开始查把。

网友:
9800显卡上面的三星显存是不能和现代显存互换的,我试过了(把现代显存装到用三星显存的9800上面,结果是使用三星显存的9800点不亮了 )。

网友:
肯定是GPU空焊了啦,你測試到的是兩顆顯存,一般不會兩顆同時出問題的
GPU空焊的可能性比較高。這樣就比較麻煩了。一般GPU風槍很難達到融焊的效果
看你那板子,板材也比較厚,要拿到BGA拆焊機上才行。

网友:
学习,看来你们都是高手,我是新手,只有好好学习了.

网友:
我的显卡还没修好贴子不能沉啊

网友:
手里有三个花的9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