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KT600L主板

楼主(2008-05-15):
PCI IDE都有复位,内存供电正常~!CPU没有主供电 查RT9241B和RT9600控制电压~!查RT9241B供电正常19脚PG为0V,跑PG线路到7407的第5脚~!查7407供电正常~!换之一样~!现在知道怎么查了~!还有换过RT9241B和RT9600,以及I/OW83697H一样~!不知道是不是SB的问题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I/O坏了换了主板就好了的,但是客户的2400+是坏的,所以搞了头大,还是要有自已的维修工具啊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 :L

网友:
PG是VCORE正常后发有PWM IC发出的一个信号,你现在CPU主供电都没有,那来的PG?
检查一下RT9241的1、2、3、4、5脚的电压,看是不是OO1OO
O:低电压  1: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下  ...
请问  孤帆远影  大哥..
如果它的电压向你说的那样 00100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查了呢?

网友:
如果是00100的话说明VID识别正常~这个时候电压也应该正常啦~
感觉是电源I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测下外围元件~

网友:
全是11111啊~!这是什么问题了~!????????接下来怎么查了>?20脚有5V供电,6脚有5V到0V的跳变~!7脚没有电压~!10脚SS也无电压~!9脚有2.2V电压,其它控制RT9600的都为0V~!!!高手出招啊~!

网友:
把SS的电压搞正常先~~~~~~~

网友(2009-06-11):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析。。问题就是需重启才能点亮。是I/O芯片坏了吗??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