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英8F517GM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楼主(2008-05-15):
磬英8F517GM电压都正常,有复位,CPU会发烫,说明工作了,是NF芯片组的,就是不跑码

好了,原来真的是U坏了

网友:
不知道你都测了哪些电压,具体是多少!测试卡走什么码?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要先考虑时钟电路是否正常,可以测下相关的频率和信号,下一步就要看RST正常与否(包括CPU的).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还要考虑很多东西
如:CPU座,BIOS,IO,桥等等!
对于U不工作,一步步来测量吧!

网友:
显示的什么码? 还是一点都不显示?

网友:
换个卡看看看呢?
不跑马U没工作。你有的找了

网友:
你说的是好板子不跑码还是坏板子不跑码   故障是什么

网友(2010-04-15):
我的8F5 17板子跑C1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