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纯平的毛病。。

楼主(2008-05-15):
三星743DF  S  17寸纯平,上电后,电源指示灯隔2S闪一下,继电器就跳一下,
接上信号后,电源指示灯不停闪。继电器一直跳。。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都正常。这个毛病应该在三星上比较常见的。我碰到过好多台了,一直都弄好。。
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显示器。帮一帮小弟。

我把二次电源断开后..电源指示灯和继电器都正常了.查出高压包内部线圈之间短路了.
三星CRT高压包坏的真的好多.像三星LCD坏MCU差不多

上面说错了.自已改正一下啊..三星743DF  S    客户一下子拿过来4台.都是上面说的同样故障现象,
今天高压包发到了.4个包一起换上去.统统OK..嘿嘿..
自己修到三星最多的就是保险坏,或高压包坏,这个差不多就是三星CRT的通病了啊.

网友:
先检查电源次级有无电压输出  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高压包坏了啊。。
型号FM1059    哪些代换的型号吗?

网友:
这个包可以订到,直接订货就行了,不要找代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就好!

网友:
三星这种情况多都是高压包坏了,
判断的方法还可用断开行推动级,如果继电器就不跳了,大部分可以肯定是包的问题

网友:
偶只会判断高压包直流短路,用万用表电阻档最大量程,测高压帽和地的阻值,无穷大就是好的,有阻值就是高压包里面的整流击穿, 交流短路只能评经验和测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