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KO了~~~

楼主(2008-05-15):
电容爆了!!1电解液搞得板子上都是!!!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把这些液体清掉

网友:
用洗板水就能搞得清洁溜溜了~~~~~~~~~~

网友:
或者 用百分之95 的酒精也可以哦

网友:
原来总用洗板水 听张先生说以后要改用酒精啦!!!!!!

网友:
其实论效果还有个方面来说酒精确实好点.可是就是看不惯洗完后的惨白色~呵呵~

网友:
洗板水比较臭 酒精没那么毒

网友:
用酒精好一些,医用洒精不要用,医用洒精是75%的,可以到化工商店购买化学纯的酒精就可以了,含量是99.5%的。

网友:
拆除漏液部分的各种配件,用纯度高的工业酒精,擦洗漏液部分,多擦洗2遍,每次擦洗完后把主板凉干,然后把各种配件(已不良的零件更换后)装上, 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洗板水好就是有毒啊,,,所以一般条件还是用高浓度酒精好了。

网友:
我是去電子材料行~買專門清洗板子用的溶劑~牌子是: FLU
PCB cleaning ~

雖然有點貴~但是效果跟標榜環保無毒~才是重點

网友:
也可以用洗衣粉洗刷一下,然后再用自来水冲干净,再用电吹风吹干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天那水

网友:
我用10%乙酸异戊酯+90%无水酒精兑成洗板水,清洗主板效果挺好。

网友:
如果只是电容器的电解液,完全可以用自来水清洗。而且清洁效果绝不会比专业洗板水或是酒精差。楼上有朋友提到洗衣粉,针对电解液而言是不必要的。而且容易有残留。
用自来水清洗需要注意的是,洗完后要用电吹风或是其他的热风设备把电路板充分干燥。
我已经洗了不少板了,电视机的,电磁炉的,电脑的,......自来水经济,对大面积的线路板来说更是如此。

网友:
就用酒精就可以了  洗完后在用刷子一刷就可以了 白色也会不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怪我在药店购的酒精洗了半天就是不干。原来得到别外地方购的洒精才行呀。学到了。

网友:
洗板水含苯!!致白血病的!!!!!!切记~~小心~~我后面那纸擦了擦~~吹吹干把电容换上就OK了!

网友:
整个板子泡进
水加洗衣粉用牙刷 刷洗
洗净后热吹风机吹干 马上可以上电

(刚看到11楼跟我一样洗法 )

网友:
板都是几层板.泡进水里,泡不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