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05-15):
一片双敏的775板,型号是UP945PLNS的.开机可进系统,就是在开机显示的第一画面检测软驱后的下一行出现"warning !    INVALID   BIOS   ROM“    译为 有病的BIOS ROM   不知查哪里? bios换一个刷过,不行

网友:
是换了BIOS体还是换了程序?
建议换个芯片再刷看看!

网友:
回楼上的.是换了另一个BIOS,并且重新下载了程序刷的.

网友:
BIOS 中毒啦     把COMS 清零看看(我是新手  如偶说错请谅解)

网友:
这招早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老点的刷~有的新版本的不稳定~
另外你的BIOS设置没有问题吧?呵呵,比如软驱什么的~

网友:
出现你说的提示时,键盘口与鼠标口好使吗,查BIOS跳线针脚有无电压吧。

网友:
看一下跳线,不是什么问题吧,可能是操作有误造成的..................

网友:
如果没有软驱的话把软驱端口屏蔽掉看看.

网友:
表示BIOS保护,可能有跳线要跳,另大都BIOS都有5跟线到IO OR SB,确定没有OPEN OR SHORT,再从侧面量一下IO&SB

网友:
主板上 跳线有错误吗
要是换过bios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
应该属于软件方面的问题了   BIOS多刷2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