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款显卡GF440 64m,有时正常,有时竖花屏,什么也看不到

楼主(2008-05-15):
有款显卡GF440 64m,有时正常,有时竖花屏,什么也看不到

怀疑是显存 坏了,但没有东西测,

GPU虚焊,也可能导致吗

网友:
都有可能~先考虑显存吧!!!

网友:
先量一下供电电压 查显存到GPU的排阻 没问题再用软件测测 最后补焊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显存 补焊了
效果不好呀

网友:
出现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数据线出现了问题,多为虚焊,或排阻不良..用万用表测量其显存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