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启915主板修键盘造成主板12V短路!

楼主(2008-05-15):
承启915主板,键盘口无供电,经查在USB口处有一0欧电阻短路,换后键口OK,可以正常进入BIOS,在我的工作台反复试了几次都OK,可是上到客户的机箱里,第一次开机,不复位,第二次按开关直接就短路了,测得CPU的三组供电其中第三组的上管击穿,卸下板,修好又测试了几次没问题,上到机箱里又发短路了,卸下板,继续维修,这次不行了,连CPU的第三组供电的上管短路了,换了很多管子,都是这样,到现在为止上CPU倒是不短了,可检测卡跑00了。郁闷啊,请版主及各位高手指迷津。

网友:
机箱下面,看一下,有没有导体存在呢,这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应该是开路吧~
是不是机箱有问题或者板放进去的时候下面有螺丝什么的~导致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板子的插线有插错的

网友:
哥们们,我说的是我在工作台试的时候也出现短路了

网友:
VCORE部分都给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