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266屏无显

楼主(2008-05-15):
请问FP19AD LCX14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我这有个宏基的266本本,接上屏线不能点亮屏,拔了屏线就可以了,此机刚来时用户报加电无显,我外接有显但花屏,就先做了一下北桥(集成显卡)外接OK,然后处理屏上的问题检测,他的高压板换了,主控芯片没输出电压,其余的供电都正常.就怀疑是主控芯片MPS 0138 MP1011EMA的问题,手上没这个东东,就在费的高压板上找了一个但不是太一样MPS0225 MP1011EMA的换上 点机灯管亮了一下,就不在亮了,后来发现是一个二极管不稳定,换了灯管可以长亮了,可是接上屏线就不亮了.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有图纸吗版主

网友:
把屏线去了只接高压板,灯管,就可以点亮灯管,瓶应该没问题 ,屏线每根都测了都是通的,这下可大了问题在主板上了,帮帮我呀

网友:
此机以换主板而结束在我这的生命.顺便说一下此机的高压板点亮信号线是那个粉色的线,因为我今天在装主板的时候把线给弄断了.开机就屏暗了.我给换了好线上哦棵了